楼主(2013-09-09):
请教各位师傅怎么用按钮在输入端把MOV K200 D0里面的K200变成K201啊        请教高师,三菱plc程序里的脉冲个数怎么用按钮来改变里面的脉冲个数

网友A:
ld x0
mov k201 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x0
mov k201 d0

我用常开X0__   ADDP  D0   K1   D0  当X0接通时D0里面的数加1    可MOV   K200   D0里面D0有200变成201了,怎么才能让K200变成201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常开X0__   ADDP  D0   K1   D0  当X0接通时D0里面的数加1    可MOV   K200   D0里面D0有200变成201了,怎么才能让K200变成201呢,

我的意思是用外置按钮来修改程序里的脉冲个数

网友B:
拨码开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首先把K200 用D10代替,然后   ld  m8001    movp  k200 d0   plsy d30 d10 y0
这样当你此指令执行完毕后,你执行 ld x0       mov k201 d10
那么你再次发送脉冲的时候,脉冲个数就是201个啦!

网友D:
五楼回答的很详细,他的意思可能是按钮来加减脉冲个数,所以用ADDP 和DECP 来加减存储脉冲的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