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程序的子程序用中断指令I 中断子程序P1怎么实现

楼主(2013-09-09):
把这个程序的子程序用中断指令I 中断子程序P1怎么实现

网友A:
看懂你的意思了,这你使用X24接通去调用子程序P1 ,你想用中断去调用子程序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外部中断,一种是内部时钟定时中断,还有高速计数器中断,外部中断和条件接通去掉子程序差不多,但是内部定时器中断的是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达到定时的时间后就去执行中断程,高速计数器中断器达到计数个数后产生中断。一般在三菱中外部中断I000,I001分别表示下降沿和上升沿接通。I6** 中** 就表示中断的时钟。关于中断指令的详细资料可以参照变成手册啊,自己看了就懂了。 工控交流群QQ31471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