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0V变220V变压器逆变升压问题

楼主(2013-09-09):
用一个普通的380V变220V的变压器通过逆变升压到380v来做一个把变频器缺相保护功能去掉的3相380v7.5KW的变频器的电源行不行?可以的话变压器应该选多大的?加一个负载为7.5KW的水泵又该选多大的?

网友A:
为什么专门想一些不好完成的事呢?

网友B:
10KVA的变压器即可。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热心助人!

网友C:
思路有问题。概念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KVA的变压器即可。
可以的,但选10KVA的,带7.5KW的电机,没有余量的,至少还要再放大点余量。
下载积分:+5(协手闯天下) 真诚感谢!

网友E:
15KVA的就行。。。。
下载积分:+4(协手闯天下)

网友F:
7.5KW变频器有220V输入这个选型的,可以用220V输入的变频器。
你要用220V/380V三相变压器。10KVA以上都可以。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热心助人!

网友G:
能量每转换一次都是会有损耗滴,看楼主的描述10KVA应该是不够的。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热心助人!

网友H:
单相变频器?

网友I:
不可以,相数就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J:
楼主讲得不够清晰

网友K:
单相变压器AC220V入单相380V出的变压器功率应和变频器功率匹配。变频器输出带负载能力减半。变频器输入端缺相保护设为无。应该就能用了。但是长期使用有可能会损坏IGBT模块。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真诚感谢!

网友L:
变压器选15--30KVA才合适。有一个问题是:3相380V///7.5KW的变频器,当成2相380V的变频器用,输出功率肯定下降不少。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