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器

楼主(2013-09-09):
有没有朋友这个这个,说说这个怎么样,可以控制普 通三相异步电机吗

网友A:
张力控制器不是控制电机的吧

网友B:
张力控制器控制电机不行,

网友C:
张力控制器可以控制力矩电机

网友D:
张力控制器可以控制变频驱动的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E:
张力控制的问题可以找我呀,不做广告,需要加Q

网友F:
我在电线厂就做过用张力来调节普通电机转速,但电机必须是可调速的,如励磁调速电机,变频器调速,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