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一个功能FC中,设置的位存储器的M37.4的常开和常闭同时变为绿色

楼主(2013-09-09):
在西门子PLC的一个功能FC中,设置了位存储器M37.4的常开和常闭,可是奇迹般的,它的常闭和常开同时变为绿色。求大神,大神呀!!!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扫描和监控中,电脑的反应速度而已。
你用你这个点的开点和闭点分别驱动两个外围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使用这个点位了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扫描和监控中,电脑的反应速度而已。
你用你这个点的开点和闭点分别驱动两个外围输出点就行了。
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