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累加水泵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step7中如何累计水泵的运行时间,还要在wincc显示运行的时间小时,分钟,秒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PLC与变频器通讯,还是直接用外部接线方式控制的,如果用外部接线的方式就可以用接通正转的条件去接通一个时间脉冲电路,然后计时器去接通计数器。把计时器的时间与计数器相乘,就是累计时间,这是计数器与计时器长延时的方法。如果使用通讯的方式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累计时间。

网友B:
也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来累加计算时间,1s中断一次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