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我现在有台设备需要25轴脉冲控制,不知道控制上怎么选型,大家能否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问题1:25根轴是这么个运动方法。例如:25根轴是不是需要同时运行?或者是搭配着任意2、3轴运行?需要这些轴做些什么运动?
问题2:25根轴运动速度多少(既控制器需要输出多少高的频率)?

网友B:
三菱Q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5根轴是这么个运动方法。例如:25根轴是不是需要同时运行?或者是搭配着任意2、3轴运行?需要这些轴做些什么运动?
问题2:25根轴运动速度多少(既控制器需要输出多少高的频率)?

25轴都是同时运行的,基本都是简单的速度控制,频率的话100K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Q系列

三菱Q系列和S7-300配置哪种性价比高点,编程哪种简单点

楼主:
以前只用过FX和200系列的

网友C: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D:
我用信捷的PLC做过XCM-60T支持10轴,3台扩展,用485通信连接,可以扩展
可以联系我18669938951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E: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非常简单的而且成本低廉,需要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非常简单的而且成本低廉,需要联系我。

大部分是步进电机的,还有逻辑控制

网友F:
用PLC和驱动器通信的方式做,我现在一台PLC带25台台达伺服,用MODBUS RTU协议,还是比较HIG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LC和驱动器通信的方式做,我现在一台PLC带25台台达伺服,用MODBUS RTU协议,还是比较HIGH的

伺服带通讯接口的,不进电机没有啊

楼主:
不知道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带步进电机的,还有就是不知道逻辑控制运动控制器能不能编程实现

网友G:
也许控制要求并不高,但都用到25根轴了,设备肯定挺值钱的,干嘛不用运动控制器总线控制?配置高了,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卖价也能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控制要求并不高,但都用到25根轴了,设备肯定挺值钱的,干嘛不用运动控制器总线控制?配置高了,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卖价也能抬高。

设备不是很复杂的,如果用运动控制器的话逻辑控制那部分怎么办

网友H:
需要多少点位啊,不太清楚啊

网友I:
如果步进电机驱动器有485通讯口的话,走通讯是比较经济的方式,如果没有用运动控制卡比较方便。

楼主:
我们用的步进都是简单的,没有通讯接口的,主要是速度控制多点

网友E:
可以选用带有CANopen的步进

网友J:
Q170M 32AXIS

网友K:
松下FPG+运动模块

网友L:
用安川MP2200吧,最多可控制256轴,同时具备IO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