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000    LD    030
001    AND    226
002    OUT    671
003    K    500
004    OUT    672
005    K     000
006    OUT    673
007    K    007
008    OUT    674
009    K    700
010    OUT    670
011    K    034
012    LD    031
013    AND    227
014    OUT    671
015    K    500
016    OUT    672
017    K    000
018    OUT    673
019    K    007
020    OUT    674
021    K    705
022    OUT    670
023    K    034
024    LD    032
025    AND    226
026    OUT    671
027    K    500
028    OUT    672
029    K    000
030    OUT    673
031    K    007
032    OUT    674
033    K    702
034    OUT    670
035    K    034
036    LD    033
037    AND    227
038    OUT    671
039    K    500
040    OUT    672
041    K    000
042    OUT    673
043    K    008
044    OUT    674
045    K    703
046    OUT    670
047    K    034
048    LD    034
049    AND    226
050    OUT    671
051    K    500
052    OUT    672
053    K    000
054    OUT    673
055    K    002
056    OUT    674
057    K    706
058    OUT    670
059    K    034
060    LD    035
061    AND    227
062    OUT    671
063    K    500
064    OUT    672
065    K    000
066    OUT    673
067    K    002
068    OUT    674
069    K    704
070    OUT    670
071    K    034
072    OUT    671
073    K    500
074    OUT    672
075    K    000
076    OUT    673
077    K    007
078    OUT    674
079    K    736
080    OUT    670
081    K    034
082    OUT    671
083    K    736
084    OUT    672
085    K    010
086    OUT    673
087    K    736
088    OUT    670
089    K    048
090    LD    036
091    AND    226
092    OUT    671
093    K    500
094    OUT    672
095    K    000
096    OUT    673
097    K    002
098    OUT    674
099    K    707
100    OUT    670
101    K    034
102    OUT    671
103    K    500
104    OUT    672
105    K    000
106    OUT    673
107    K    007
108    OUT    674
109    K    710
110    OUT    670
111    K    034
112    OUT    671
113    K    710
114    OUT    672
115    K    010
116    OUT    673
117    K    710
118    OUT    670
119    K    048
120    LD    037
121    AND    227
122    OUT    671
123    K    500
124    OUT    672
125    K    000
126    OUT    673
127    K    007
128    OUT    674
129    K    711
130    OUT    670
131    K    034

网友A:
F1-60MR             FX
000    LD    030            LD Y30
001    AND    226         ADN M226
002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03    K    500
004    OUT    672         OUT C672  K0
005    K     000
006    OUT    673           OUT C673  K7
007    K    007
008    OUT    674            OUT C674  K700
009    K    700
010    OUT    670           OUT C760  K34
011    K    034
012    LD    031            LD Y31
013    AND    227           AND M227
014    OUT    671            OUT 671  K500
015    K    500
016    OUT    672           OUT C672 K0
017    K    000
018    OUT    673           OUT C673  K7
019    K    007
020    OUT    674            OUT C674  K705
021    K    705
022    OUT    670            OUT C760  K34
023    K    034
024    LD    032            LD Y32
025    AND    226           ADN M226
026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27    K    500
028    OUT    672            OUT C672 K0
029    K    000
030    OUT    673            OUT C673  K7
031    K    007
032    OUT    674          OUT C674  K702
033    K    702
034    OUT    670          OUT C760  K34
035    K    034
036    LD    033           LD Y33
037    AND    227            AND M227
038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39    K    500
040    OUT    672          OUT C672 K0

041    K    000
042    OUT    673            OUT C673  K8
043    K    008
044    OUT    674            OUT C674  K703
045    K    703
046    OUT    670            OUT C760  K34
047    K    034
048    LD    034           LD Y34
049    AND    226            ADN M226
050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51    K    500
052    OUT    672           OUT C672 K0
053    K    000
054    OUT    673           OUT C673  K2
055    K    002
056    OUT    674            OUT C674  K706
057    K    706
058    OUT    670           OUT C760  K34
059    K    034
060    LD    035          LD Y35
061    AND    227            AND M227
062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63    K    500
064    OUT    672          OUT C672 K0
065    K    000
066    OUT    673            OUT C673  K2
067    K    002
068    OUT    674           OUT C674  K704
069    K    704
070    OUT    670          OUT C760  K34
071    K    034
072    OUT    671            OUT C671  K 500
073    K    500
074    OUT    672            OUT C672 K0
075    K    000
076    OUT    673          OUT C673  K7
077    K    007
078    OUT    674          OUT C674  K736
079    K    736
080    OUT    670            OUT C760  K34
081    K    034
082    OUT    671           OUT C671  K 736
083    K    736
084    OUT    672            OUT C672 K10
085    K    010

楼主:
1楼,能解释一下大概吗?K的作用?

网友A:
上面有错的地方,C应改为F。如C670改为F670

网友B:
OUT    671            OUT F671  K 500(指定輸入資料來源)
OUT    672            OUT F672  K0     (偏移量0.0~9.9)
OUT    673            OUT F673  K8     (指定輸入資料格式)
OUT    674            OUT F674  K703 (指定傳送去處的對象元件)
OUT    670            OUT F670  K34    (執行BCD輸入傳送)
F670K34  (X.Y.M.S寫至T.C現在值暫存器或D暫存器)

网友A:
楼上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