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急求:松下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要用松下PLC做一个温度控制,温度计反馈的信号现在还不清楚,但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关于松下PLC采集模拟量的对应值,比如4-20MA,或0-20MA,或0-10V分别对应的是多少啊,急求谢谢

网友A: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B:
看说明书上有的,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C:
同样是松下,要看选什么型号,那种模块。可以是0-1000,也可0-4000,还有0-32000,具体还可设置。选后看说明书。

网友D:
松下PLC模拟量一般为0——4000数字量

楼主:
没找到写这个的说明书啊,我的模块是FP0R-C14RS,我在网上没找到啊,给分享一个吧,谢谢

网友C:
FP0-C14RS 配 FP0-A21 , 有2模拟输入,1模拟输出。
0-5V,0-20ma 输出 0-4000
-10V - +10V 输出 -2000 - +2000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主要是找个说明书

楼主:
嗯看了说明书,编程的时候遇到新的问题求解释
我输出的电压是0-10v,那对应的值是不是该是0----2000,可为什么编程的输出2000---4000才对应的是0-10V,我看FP0A21上的有拨码,但在手册上没有看到写这个拨码是如何使用的,有知道的朋友请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