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语句是什么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0):
DDRVI K-600 K10 Y10 Y11
具体意思是什么

网友A:
DDRVI 相对运动指令,k-600表示反方向移动600 个脉冲的距离,K10脉冲频率,Y10脉冲输出口,Y11脉冲方向口。

网友B:
用的什么是FX的PLC?Y10脉冲输出口?Y11脉冲方向?

网友C:
FX可以用Y10作为脉冲输出口吗?楼主打错了吧?

楼主:
是台达的PLC

网友D:
直接看指令手册,什么都明白了。指令这些东西就不用上来问了。多查阅资料手册,对自己学习有好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