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西门子200plc定时器如何在触摸屏里进行设定和修改,求师傅指导,多谢。

网友A:
这个200定时器的PT支持VW, IW, QW, MW, SW, SMW, LW, AIW, T, C, AC, 常数, *VD, *LD, *AC    整数。所以你在定时器的PT输入VW200,在触摸屏中做一个输入域,变量地址就是VW200。注意定时器时间分辨率与输入数值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在程序中乘以系数。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4-08-24):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D:
二楼更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