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四轴机械手与基恩士PLC、触摸屏通信,求指导~!

楼主(2013-09-10):
YAMAHA的四轴机械手RCX240S与基恩士KV-3000PLC、VT3-Q5T触摸屏通讯,没有思路~求资料,求大神指导~!QQ:415214316

网友A:
好像KV-N60型才支持四轴,你不把四轴过程说详细,帮不了你的。

楼主:
不是单独的四个轴,是一台水平关节机器人~我就是想在触摸屏里能修改机械手的位置参数~
现在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比如是在触摸屏里设置位置参数是+120mm,赋值到PLC的D100里,然后PLC
这个值怎么弄到机械手控制器里去的. 第一次搞这个懵懵的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得很清楚。请讲你的公司和电话!机械手的来源是什么?

网友C:
雅马哈机器人参数交互需要换行符来结尾(需要字符串来完成)用PLC很麻烦的 建议你用工控机来做,他的通信方式用以太网就行了。
热心助人!你好 能QQ请教下你吗?

网友B:
楼上的也用过yamaha机器人?

网友D(2014-04-18):
如手动移动发
@INCH X+(CR/LF)

网友E:
proface的触摸屏直接支持的,IAI也支持,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雅马哈机器人是支持自由协议的

网友F:
YAMAHA的控制器选通讯型的。DeviceNet或CC-Link,对应加个KEYENCE的通讯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