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MR与MT的输入电路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3-09-10):
MR与MT的PLC,输入电路是不是一样,我刚刚测试过台MR,输入电流2.5MA,输入电阻5K,小于此电流或大于此电阻,输入点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实际上,输入无论是DC还是AC,只需要确保DC输入侧电流在(7mA/24V,x10以后是5mA/24V)、AC侧6.2mA/110V 60HZ。电压DC在24V正、负10%、AC在正10%、负15%。

网友B: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楼主:
我刚刚又做了所有输入点的测试,24V时输入电流从2.5 -4MA,输入点就接通,不知为何相差那么大?

网友C:
没有关注过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