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跑马灯报警

楼主(2013-09-10):
原先用台达、proface人机跑马灯报警信号都有文本编。mcgs跑马灯报警有报警文本吗?没找到,跑马灯报警怎么实现呢。求助

网友A:
点工具箱的报警条,也就是有LED的蓝色那个,在设备窗口添加设备通道,组态报警变量,可以是位,字,然后快速连接变量,默认---确定--全部添加--到实时数据库窗口组态刚才那变量----双击----报警属性--输入文本--确定,报警条可以不用组态就会显示实时报警信息,好像是这流程,走马灯快慢,多少字在报警条里面组态
下载积分:+2(zero38)

网友B:
跑马灯报警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有多条报警信息怎么显示,一条跑马灯报警滚动条只能对应一条报警信息吗?好像不能对应多个位地址啊。望赐教!!!

网友C:
可以很多 很多的

网友D:
那与你程序里面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E:
我是直接在触摸屏里实现的

网友F:
添加个组对象(包含位及字报警),跑马灯链接组对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