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器注水精确

楼主(2013-09-10):
RT 求教各位 向一个容器注水 只有有压力传感器 怎么才能精确点保持恒定的 水位高度? 压力传感器 带模拟量PLC 当然容器会不停出水的
O(∩_∩)O~

楼主:
PID控制 不能彻底理解做过一次 但是水位老是忽上忽下的
O(∩_∩)O~

网友A:
水位仪表,带通讯和模拟量输出,我们单位就用这个,精度分辨率达到一毫米,精度误差就不知道了没有实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仪表,带通讯和模拟量输出,我们单位就用这个,精度分辨率达到一毫米,精度误差就不知道了没有实测过
不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不停地供水也不停地出水出水快慢不一定的 要求容器内水位要恒定一点的 不要波动太大啊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