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备件更换

楼主(2013-09-10):
请教,现有MR-J2S-40A,MR-J2S-40B伺服备件,想要更换掉原来的40A和40B的伺服,请问需要做什么?备份什么?还是直接更换就可以?

网友A:
40A备份参数就行了

网友B:
注意电子齿轮比等重要参数即可

网友C:
参数考下,重新下载。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