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cxone win7

楼主(2013-09-10):
各位老大 我的笔记本win7 64位 安装cx one4.26 cx p 不能打开其他的可以 显示有一个文件丢失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系统没问题的话,关闭所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后再安装一次看看。有360的话一定要先卸载

网友B:
一般都是杀毒软件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