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东方马达CSD5807n-p驱动细分问题

楼主(2013-09-10):
如题,这个驱动上没有拨码开关,不知道细分怎么弄??难道是没有细分??
求答案

楼主:
没人回答??

楼主:
就是这个图上面的驱动器,

楼主:
也就是说,5相步进驱动,有没有细分??

楼主:
电机是0.72度/步,也就是一圈是500步??
这种驱动没有细分吧 ??

网友A:
类似这么旧的型号,我用过两相的。它有四个拨码开关,一个是24/36V切换,一个是全步/半步切换(细分就调这个,只有两个档),一个是1P/2P 。一个是电流自动下降。不知五相的有没有这几个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5相步进驱动,有没有细分??

网友C(2013-12-17):
我也淘了一个回来,不知是不是两路脉冲输入的,也就是说一路一全转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