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6不能用,想安装sp9,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9-10):
我win7旗舰32位的系统,可以安装sp9吗?用sp6老是提示被提示找不到S7EpaSRVx.exe文件,想重新安装sp9原来的要卸载吗,还是下载sp9升级包,各位大神指导下散,谢谢啦!

网友A:
小意思
男儿当自强

网友A:
此版本支持win7操作系统(非64位操作系统)。
安装:无需解压,直接用winrar打开压缩包,点击setup.exe即可开始安装。
安装完毕,打开软件,初次为英文版,请点击tools(左上角自左-右第6个)然后选择最下面的options(自上而下第15个)单击,出现又一个画面,在左边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就出现了语言选项,选择最下面的那个(Chinese)也就是中文。然后点击OK按钮,然后一路回车下去,直到软件关闭,再打开时就是中文的了
下载链接1:
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70
下载链接2:
http://www.lf365.com.cn/Downshow.asp?id=70
原来的要卸载吗?,卸载不干净会对安装sp9有影响吗,谢谢啊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