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C-LINK

楼主(2013-09-10):
一台FX16-CCLINK-M和一台FX2N-32CCL连接,通过硬件测试,线测试,参数测试都没错,用的普通屏蔽线,为什么连接不上,主站模块的RD灯不亮,为什么?

网友A:
双绞屏蔽线+终端电阻
QQ:569456723

网友B:
CC-LINK专用电缆+波特率+站距离

网友C:
程序要重新设置一下吧,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