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0):
机器用的信捷XC5-32PLC,带4个伺服,总时不时出现S全部断开情况,不知什么问题,做几千个循环有可能会出现一次,个人认为是干扰引起,后对开关电源和PLC加了滤波器,但还是会偶尔出现上述情况。另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处理好:有一个轴是用向上运送工件的,运动轴向上走,当工件到达感应器时停止,再向上走一个定长(相对位置),取走一个工件,然后下降到感应该器下方(相对位置走定长),但这样总是走不准,不准来源是向上走到达感应器(光电开关)停止位置,当托板上放几十个工件后取走最后一个工件时与只放一个或几个时取走最后一个工件时的位置相差了60~70MM(工件是标准件,厚度20MM),不升速度越快,相差越大,我后来用了中断,还是没善,速度再快时D8173(Y1)中的值会出现负增长。
脉冲当量为0.01MM,清大虾指点。

网友A:
终端阻抗什么都完备?

网友B:
没做原点

网友C:
建议仔细检查程序,这种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程序没处理好

楼主:
有先归原点才可动作,都有接滤波器,今天还去了信捷公司,问题还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