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3-09-11):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用RS485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距离可以多远?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通讯模块了,如果是485BD板的距离就50M,如果用485ADP的话理论上是1500M,我用过工控机和多个智能水表通讯距离还超过了1500M。主要是通讯线的走线要避开干扰源。

网友B:
1500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