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系列如何减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9-11):
就是变频器给个信号先减速然后停止,不知道那个参数是减速的

网友A:
变频器运行端子(正转或反转)接通后就以最低频率上升到运行频率,这段时间就是加速时间,当运行端子断开后就减速停机,这段时间就是减速时间,仔细看参数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对。你想要减速快,就要加个电阴

网友C:
参数01-10是减速时间,出厂值是10秒,你可以修改。

网友D:
楼主问的是先触发一个信号然后降到低速,运行一段后再给停止信号停机吧!可以先把触发信号引到多段速端子,将多段速频率设定好即可!
下载积分:+1(lhx0404n) 真诚感谢!

网友E:
制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