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旋转主轴和翻转变位机旋转电机用直流电机好还是交流电机好?

楼主(2013-09-11):
请问旋转轴一般都用直流电机,可不可以用交流电机.

网友A:
你用来干什么呀,速度有要求吗。。。。。。

楼主:
做焊接,0.5-6rad/min

网友B:
我认为直流的好。直流的比较稳定。

网友C:
直流电机比较好因为稳定

网友D:
用液压马达比较好。

网友E:
直流电机机械特性好,扭矩大,缺点是维护比较麻烦;要是对扭矩要求不高的话,交流电机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