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降沿和保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描述:图1
图1 这个程序是在开关4.05接通的时候把Keep 10.12 值置为1

楼主:
图2
图2
定义了开关4.05的下降沿

楼主:
图3 这个是在开关4.05下降沿时 把KEEP 10.12的值置为0
在程序里 我用微分监视器里 能看到下降沿的触发 可是KEEP 10.12 就是不置0
唯一比较可疑的地方就是程序 在第一个程序段里会先置1 然后马上运行下面的下降沿去置0
图3
这个会不会冲突?
谢谢 前辈赐教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来:用手按着按钮会置位,手离开会复位

楼主:
版主 你说的我不大明白
能麻烦你 再说详细些吗

网友B:
肯定会冲突的,4.05一导通10.12就开始置位,在4.05下降沿时20.01瞬间导通,复位10.12,但你的4.05没用上升沿微分,下降沿时也还在置位。一边置位一边复位,肯定是保持刚开始的那个状态啦

网友C:
谢谢 前辈赐教

网友D:
这种程序是多路分支,一条支路控制一种功能

楼主(2013-10-23):
如果4.05用了上升沿微分 是不是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4.05用了上升沿微分来置1
4.05下降沿微分来至0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我顶 虚心求教

楼主(2014-01-07):
虚心求教

网友E(2014-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