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如题产品同步输送问题 大家多多帮忙!!!!!!!本人初步思路,在第二段入口加电眼,检测有料第一段M1减速,M2运行 ,无料第一段加速,M2停止。第三段尽量速度转慢,第四段速度比第三段加快点,以拉开产品距离。电机用变频调速,PLC用三菱,不知行不行得通?或是得用编码器和伺服跟踪速 度才能实现呢?大家多多指教 !!

楼主:
求解!不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过没!

网友A:
如果是整理产品,那你一定要增加机械机构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如果只是用到变频调速的话,每个产品在每一段过度的时候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情况,你这样理论完全OK,如果用到机械定位产品的话就不用那么多段工艺了,就一段加挡位气缸,加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如果只是用到变频调速的话,每个产品在每一段过度的时候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情况,你这样理论完全OK,如果用到机械定位产品的话就不用那么多段工艺了,就一段加挡位气缸,加光电。

如是加汽缸的等机械结构,产品过密集时汽缸反应没有哪么快,过密集了人家肯定会把速度放快!!!!

网友D:
使用挡板,可能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