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3-09-11):
关于ABB调试,请问大家,ABB变频器调试的时候都哟设什么参数,我控制的简单,用ABB变频器控制风机,有PLC,看说明书上要设置宏什么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一下,他的调试不骤是什么啊?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的控制用PLC控制启停,复杂一点的用0——10V来控制频率。变频器主要要设置:1、功率,要和风机对应。2、启动上升时间、停机下升时间。3、控制方式的选择,主要就是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