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1):
PLC的一路脉冲可以直接并接2个伺服驱动吗?

网友A:
okokok可以的

网友B:
我并過四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并過四台

并4台速度会不会有影响?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并2台是可以的·速度要稍微牺牲一下··
应为你要切换脉冲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2台是可以的·速度要稍微牺牲一下··
应为你要切换脉冲对象

速度为什么会有影响?PLC尽管发脉冲,驱动只管接受不久行了么?切换脉冲对象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