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好心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3-09-11):
我买了个二手显控sa-3.5a的触摸屏;想自己学习下;也下载了3.3的软件;现在我把电脑和触摸屏连好。总提示usb无法识别;装usb的驱动没有厂家的光盘;那usb驱动程序有法装吗

网友A:
装个万能戏驱动啊

网友B:
建议你重装下系统。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C:
官网上应该有驱动下载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万能驱动就行啊。我试下

网友D:
从新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E:
我用驱动精灵,貌似可以哦!~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先装一个驱动精灵,然后下载驱动。

楼主:
xie谢各位;现在装好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