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200 SP9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请问一下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谢了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意思是:Win7默认不支持Chm文档,所以你要想看该软件的帮助,你就需要去安装Winhlp32.exe,否则你无法看Chm文档。你可以在微软下载中心找到该文件。
我打开软件点击帮助—目录和索引,提示启动帮助失败,是不是只是看不了帮助,对其他有无影响,如果下载winhip32.exe应该安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对软件的使用没有影响,只是看不了Chm文档,微软正在引导将帮助文件向HTML格式转换。
WinHlp32实质上就是一个补丁文件,双击运行后系统会自行安装,但是从微软官网下载可能需要进行正版验证。
Good Luck~

网友B:
没事,照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