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们厂有一台100KW的冷水机组和两台75KW变频器控制的水泵,电源都从一个变电所供给,问题是这样的每当启动100KW冷水机组时75KW水泵压力就会降低0.5公斤,开始我以为是冷水机组启动时影响到电压波动造成,经过反复检查冷水机组在启动时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频率.没有波动,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管道上的影响吧!

网友B:
冷水机组的管道与水泵的管道应该是相联的吧?同一个系统冷水机组不运行时流量小,组力大,运行时流量大,阻力小。水泵压力也就是减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两台75KW的变频水泵的管路系统与冷水机组的管路系统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若管路没关系,应是冷水机组启动时影响到电压波动造成,
经过反复检查冷水机组在启动时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频率.没有波动,可能变化小,检测手段有限

网友D:
请问你那个100KW的冷水机是不是用变频器控制的?若不是的话就是启动的时候电网电压波动影响到了75KW的变频器,电网电压波动不单纯是电压的下降,也包括谐波等干扰的影响。100KW的电机降压启动对电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