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个程序

楼主(2013-09-12):
—[ = Z0 K800]—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是<= 的,新手求帮忙,这样的程序我没见过。

网友A:
變址比較呀,

网友B:
此指令是接点比较,此符号是小于等于的意思。

网友B:
—[ = Z0 K800]—
当Z0等于800时,此接点导通。

网友C:
Z0是三菱的变值寄存器, =就是比较Z0的值是否=K800;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