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我手里有Step7V5.5_CN安装程序,但在安装开始的时候就一个错误的警告窗口为什么,
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安装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考虑换台电脑或者你的电脑换个操作系统。

楼主:
系统是WIN7的

网友B: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否则删除无效

网友C:
是win732位的可以装,64位装不了

网友C:
win732位按 装方法。开始在搜索所有程序里输入msconfig,关闭360等开机启动项。重启计算机应该就可以安装了,64位的我试过,5.5的安装不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732位按 装方法。开始在搜索所有程序里输入msconfig,关闭360等开机启动项。重启计算机应该就可以安装了,64位的我试过,5.5的安装不了

好像5.5sp2可以在64位系统安装

网友E: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这个版本能在Win7 64位里用,我刚装好。

网友F:
换XP的操作系统啊

网友G:
5.5sp2是支持win7 64位的,安装文件不能存放到有中文名的文件夹中。如没有安装过以前版本,上网上找个直接安装补丁来解决。安装时一般都要求重启电脑一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支持楼上

网友J:
我怀疑你极有可能是因为安装路径有中文 直接把5.5的安装文件夹放在c盘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