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3-09-12):
我们这是用了三菱伺服QD75M4定位模块,但是参数中设定了OPR参数,而在顺控程序中却把机器启动时的OPR操作关闭了而且没有再开启OPR控制,请教高手这是怎么确定的原点,伺服零位怎么确定的?

网友A:
应该是不需要原点复归,相对位置控制吧
每天好心情

楼主:
可是好像又要计算距离的,而且我看在线时伺服内部值可以到达零是为什么

楼主:
我看程序中计算距离的方式又好像使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方式,不解了

网友B:
OPR参数只是设定定位模块的回原点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回原点方法、回原点高速、爬行速度等),保存在定位模块的快闪存储器,断电不丢失。而设备回原点实际执行是通过TOP指令对相应轴的定位缓冲存储区传送K9001,如果每次上电不需回原点,说明是绝对位置系统,具体请看QD75M手册。

楼主:
英文版,实在是难看懂,不过有关OPR的看了一下,没有看到绝对控制部分,谢谢

网友B:
第一轴的回原点方法使用绝对位置系统是在第70号缓冲区设定,设定成6便是数据设定式

网友B:
也就是说如果要回机械原点,在70号参数为6时,梯形图执行TOP H0 K9001 K1时,系统会将当前停止位置设成机械原点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但是设定用的近点狗的方式,我实在不明白伺服在刚开始调节的时候是怎么定位原点的,整个程序中也没有回原点的动作,而且伺服参数设定的是用增量式的控制没有绝对位置检测功能

楼主:
他是不是应该在刚开机调试的时候要额外编程回原点的呢?

网友B:
设定成近点狗方式也可以是绝对式,因为QD75M与伺服是通信式连接,在QD75参数里面还要设定伺服参数,其中一项是绝对和增量式选择

网友B:
设定成绝对后,每次上电QD75要向MR-J2-B读取位置值

网友B:
如果因为伺服电池掉电丢失原点,则系统会产生回原点要求,这时执行回原点,便是以近点狗方式进行

网友B:
如果原点丢失,QD75会产生回原点要求标志,这时执行原点回归,即是以近点狗方式

楼主:
我们用的是增量式的控制

楼主:
知道了。是我们伺服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原因

网友C:
老板,学习一下用QD75M4,我手里有一套,不知道用什么伺服啊

网友B:
可以使用MR-J2-B型伺服放大器,它使用专用通信线与QD75连接,上电便向MRJ2传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