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朋友帮忙

楼主(2013-09-12):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8路4-20MA模拟量输入(6ES7-231-OHF22-0XA0),读取的数据很不稳定 ,请求怎么处理 ,滤波一定调的最大了。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A:
你的传感器和模拟量模块是不是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O(∩_∩)O谢谢 我plc和模块都取自电源板(dc24V),信号是有每个配电柜的仪表的输出4-20MA的信号源,请问是否有问题吗?再次谢谢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B:
1)换一个电源试试。
2)连接的导线必须屏蔽线,且一端接地。
3)确认仪表输出是否稳定,还是再查查接线(包含模拟量输入的接法)。

楼主(2013-10-15):
O(∩_∩)O谢谢大家我已解决,是不是一个电源的问题。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