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铜导线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小弟请教一下:最近给一个厂区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个厂区是围墙围成一圈,整个围成厂区的距离是600M,布线路径只能从一个方向走,每隔一定的距离都要并联出去一个测试点,已知所有的测试点的设备总功率为2KW,供电电压为220V,考虑这么长的距离有压降,需要用多大平方的线才能够用呢?谢谢哪位好心人能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2.5平方的铜芯导线足够了。

网友B:
我看到厂里面都是用1乘1或1乘1.5平方的两芯铜线串联

网友C:
建议采用1楼

网友D:
考虑到机械强度,选择2.5平方的就可以了。
你导线的长度是600米,截面是2.5平方,又因为铜的电阻率为0.017。这样就可以算出这根导线的线阻
R(线阻)=铜电阻率*导线总长度(1200M)/2.5mm平方=4.08欧姆
你总功率2000瓦,这样这根导线的压降就可以算出(按220V计算)大约为31.74V。
目前,一般这种监控设备所使用的基本是宽电压,这点压降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E:
4楼分析的有道理
下载积分:+3(jd2010) 真诚感谢!我明白了,谢 ..

网友F:
最好不要用一个回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