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定位模块指令

楼主(2013-09-12):
求教关于三菱定位模块QD77MS4中的指令[mov K2 U0\G1600],我没弄清楚G1600表示什么意思,程序上有很多这样的G,G1601。G1602,G824,谁能告知一二?

网友A:
是BFM地址,存储各种伺服参数用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U0代表该定位模块插在基板第一插槽(紧挨CPU),G1600代表定位模块第1600号缓冲区,是第二轴启动数据,该指令代表第二轴执行第2号定位数据,要全面了解你还需现在定位模块用户手册学习

网友C:
3楼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