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有异常声音

楼主(2013-09-12):
通过伺服软件给伺服驱动器传参数时,伺服电机发出“吱吱”声,参数传完结束时,异常声消失;另外通过外部按钮触发使电机运转时,无论正反转, 有时运行不到2秒钟,就发出“吱吱”声,有时运行时间长一点,再发出异常声,可是伺服驱动器出无报警。

网友A:
调节一下钢性,教试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好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一下钢性,教试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好
刚性如何调节,那些参数?驱动器J3-100A,电机HF-SP102B,

网友B:
设定伺服系统整体的响应性(参数No.PA09)。响应性设定的越大,系统对指令的跟踪性能
越好,定位整定时间越短。但是如果设定的过大机械系统会发生振动。所以应在不会发
生振动的范围内设定希望的响应性。

网友C:
不清楚如何调整时,设为自动调谐模式,状况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