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各位高工:
         就是一个变频器驱动主机通过链条传动一工件与伺服电机驱动的包装薄膜包装在一起,主机主轴上有一编码器。

网友A:
引用楼主呵呵78于2013-09-12 14:03发表的 变频器如何通过编码器与伺服电机同步 :
各位高工:
         就是一个变频器驱动主机通过链条传动一工件与伺服电机驱动的包装薄膜包装在一起,主机主轴上有一编码器。

变频器加编码器实际上是为了组成闭环控制,因为你的最终要求是要控制线速度,如果不用编码器反馈的话就只能控制到某一频率不变,如果外部条件改变时可能同一频率的线速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要加编码器来采集反馈脉冲,可计算出每分钟的脉冲数,然后除以编码器的分辨率算得每分钟多少转,乘以每转运行多少M就得出每分钟运行多少M。这样就可以做到控制线速度大小,但是还要做一个PID的运算,让设置的每分钟脉冲数和反馈的分钟脉冲数相等就达到了控制要求
  • 下载积分:+2(qq249640260)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1楼,我想把主机速度设为常量,从编码器读出的数据乘以一定系数,然后给伺服作为频率,主要是启动和停止时加减速如何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我想把主机速度设为常量,从编码器读出的数据乘以一定系数,然后给伺服作为频率,主要是启动和停止时加减速如何控制。

    欢迎加入QQ群,314713368一起学习
    你用变频器控制的话,就用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我想把主机速度设为常量,从编码器读出的数据乘以一定系数,然后给伺服作为频率,主要是启动和停止时加减速如何控制。

    用变频器的加减速功能,QQ群31471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