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需要查询地址缓冲器内容,如MOV  U20\G22817  k2M2110   里U20\G2817指什么?

所以,求助最新三菱位置模块QD77MS16手册!谢谢!

网友A:
有英文版,要吗?

网友B:
5#轴的报警状态

网友C(2014-02-27):
  • 下载积分:+1(flower0911) 1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有英文和日文的

网友E:
    中文的 没有 三菱的 不知道在翻了没

网友E:
    状态:速度控制中标志
    G2817.0

网友E:
    b0: In speed control flag
    b1: Speed-position switching latch flag
    b2: Command in-position flag
    b3: OPR request flag
    b4: OPR complete flag
    b5: Position-speed switching latch flag
    b9: Axis warning detection
    b10: Speed change 0 flag
    b12: M code ON QD77MS16
    b13: Error detection QD77MS16
    b14: Start complete QD77MS16
    b15: Positioning complete QD77MS16

网友F(2014-08-08):
    Devicelist_QD77.rar (495 K) 下载次数:6206 看看这个吧!地址一览表
  • 下载积分:+1(zhonglin)
  • 下载积分:+3(changyu033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