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欧姆龙 INI用法请教!

楼主(2013-09-12):
关于INI指令值的变更怎么使用,例如
sped #0 #100 D200 以D200的脉冲运行,然后执行 INI #0 #0002 D300 后回以D300的脉冲量运行吗??实验了好像不行,请指点下,谢啦!

网友A:
如果在运行中变更速度不用INI
要另建立条件来设定另一脉冲指令

关于欧姆龙 INI用法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