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2):
请教一下,我这是abb  acs510的变频器,和200plc通讯控制,我看有的资料上面有这控制字的写入,我想问写入40001里的  1142    1143    1151 是怎么来的,手册看了好几遍也没懂。还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不要问为什么,就是ABB通信控制字的一个规定,他规定向40001写入数据1143,变频就停止,写入1151变频器就启动。你只需要关心怎么样去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问为什么,就是ABB通信控制字的一个规定,他规定向40001写入数据1143,变频就停止,写入1151变频器就启动。你只需要关心怎么样去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指点,可是我在手册里没看到启动是1151    停止是1143这样的字样,这个截图是在网上人家说的。

网友B:
这些控制字,是按照ABB变频通信    位!!!!控制算出来的,你仔细看手册有的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就是看不太懂这个控制字是怎么对应来的。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C:
在网上找了个PDF说明书,仔细看看M odbus 地址参数,其中301 这个参数就是说怎样去写控制字的,我发现ABB的变频器和国产的有些变频器在通讯方面的设置不太一样,总的来说有点乱,不像国产的一些系列,都有专门的通讯组,QQ群314713368,纯技术交流。

网友D(2014-01-05):
转换成2进制,对应每个位,你就懂了,1142    1143    1151  ,假设是停止代码,那么第3位就是给0,据我的了解就这样。。高手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