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动的重复精度

楼主(2013-09-12):
伺服电机在带动丝杆做往返运动时,怎么样可以控制它的重复精度,也就是将误差控制的一定范围内!

网友A:
我知道的最原始的还有用变频器控制行程在两限位开关运行的,如果是伺服控制的话就更简单了,
只要设置往复距离,当然丝杆也不能太差,不然换向时反向间隙太大就越跑越偏,运动不准也与程序编写有关,一般是有原点和极限,用绝对运行指令,运行多少此后可以回一次原点,也有可能是外部干扰引起的,逐个排除。QQ群314713368

网友B:
应该取决于丝杠,并且,如果能从固定侧靠近定位点,误差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