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故障

楼主(2013-09-12):
各位大侠:我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故障原因:西门子CPU224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旁边的输入和输出模块的集成块烧坏,我换了新的模块,打在手动的情况下,第一个工位正常运行,按到第二工位运行,模块里面的集成块烧掉,我分析,输出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烧坏的应该是PLC的输出点,也不会烧模块的集成块,从输入分析,PLC的输入点是对应的也只可能是一个点,也不会烧坏模块的集成块,我都想了好久,就是解不开这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A:
没有具体配置,让人怎么告诉你?
不过,从你现在的描述来看,肯定是在第二工位相关的输入输出电路上有问题。
对于你所说的集成块,因为里面有好多集成块,具体也不知是哪个,但是就问你句简单的问题,例如,直接将380V电压加到晶体管输出的输出上,或加到输入上,里面的你所谓的集成块是否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