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求助

楼主(2013-09-12):
两台测漏机,内部是FPG-C32TH+一个FP0模拟量模块控制,连的是松下的触摸屏。一台是好的,另外一台触摸屏显示输入密码。把好的那一台的PLC换过来就OK,提示输入密码的那一台PLC读写程序都可以,我把好的那台PLC的程序读出来写到里面还是提示输入密码,求各位大神解决。程序如下

楼主:
没人帮忙么?

网友A:
用电脑连接PLC在线监控PLC内设置密码的寄存器值,再从屏上输入密码。

网友A:
厂家密码1111,用户密码在寄存器DT6142内,在线监控看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