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扭矩传感器的案例 高精度控制

楼主(2013-09-12):
最近遇到一些麻烦 自己买扭矩传感器做扭紧控制
检测1-150NM
用伺服做驱动
扭矩传感器输出信号是5-15KHZ 15KHZ对应的是额定扭矩 10KHZ是零点 5KHZ是负的额定扭矩
怎么来高速处理频率转换成扭矩呢
现在PLC可以高速处理频率吗
还是一定要PCI卡才可以处理呢
还要高精度扭矩输出
1秒1000次高速输出扭矩
遇到大的麻烦了

网友A:
1秒1000次的数据输出,那么就是PLC,1ms就要采集一次扭矩,如果按照1个数据是4个字节的32位小数来计算话,PLC暂存10秒内的缓存数据,那么就要1000 * 10 * 4 = 40000个字节,一般小型PLC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数据存储空间,所以PLC做很难,
建议你还是用专门的数据采集卡来做,配合上位机软件来做,如LABVIEW

网友B:
1楼是不是有误解?
我没用过,但我觉得频率本身就是对应的扭矩,所以5KHZ并不是每秒发送5000个数据,
应当用高速计数器,再计算出频率,就可以在PLC处理了

网友C:
这么高深的问题,关于接近开关我肯定知道。
帮你顶一下。我也等答案。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问题高深,求解

楼主:
如果检测输出频率的高精度(单个脉冲的脉宽) 不就是计出频率了吗
10KHZ频率标准脉宽=100us
那么脉宽的改变不就对应频率的改变
这样不就可以在200us内检测出脉宽
脉宽检测出来了 不就等于频率出来了
我个人感觉 就是要检测出高精度脉宽
问题是高精度脉宽不是那么好检测的
示波器检测吗????、
请教

楼主:
帮帮忙 给我出个方案

网友E:
高速计数器加定时中断应该没问题
下载积分:+1(liwenbin) 热心助人!

楼主:
具体的方案 比如用什么样的控制器

楼主:
这样的测控真的是高难度的
求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F:
方案两个
1.换掉扭矩传感器选输出信号是电压的。
2.可加一个频压转换模块。将扭矩传感器输出信号5-15KHZ转换成相应电压。
pLc处理电压变化比较容易。
  • 下载积分:+1(liwenbin) 热心助人!

网友G:
    高速计数器读取实时的频率,一秒1000次是你是设备需要的检验次数,还是扭力计的测量刷新频率,这个你要搞清楚。

网友H:
    13楼说得对.
    将扭矩传感器转达换成模似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案两个
    1.换掉扭矩传感器选输出信号是电压的。
    2.可加一个频压转换模块。将扭矩传感器输出信号5-15KHZ转换成相应电压。
    pLc处理电压变化比较容易。

    你所说是频率转电压模块  其转换速度是多少 市场大多数是100MS一次 最快的也只有10MS 一次的
    我要的最低要求1MS 1次
    因为我要用这个信号来控制伺服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速计数器读取实时的频率,一秒1000次是你是设备需要的检验次数,还是扭力计的测量刷新频率,这个你要搞清楚。

    我要的是测量刷新频率
    1MS 1次

网友I:
    三菱spd指令就可以。

楼主:
    你觉得SPD指令可以吗
    说来听听  你的算法
    本人用SPD算不出出来1MS 一次测量的频率
    我要求的频率精度非常高
    并且是1MS动态变化
    这个问题难到我2年了
    还是解决不了啊

    求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我现在都想用STM32 芯片自己开发这个测量模块 听说它性能强悍 72MHZ晶振频率 还有很多中断处理
    我想检测高精度脉宽  然后转换成频率
    这样行不行呢
  • 下载积分:+5(catfree) 有想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想用STM32 芯片自己开发这个测量模块 听说它性能强悍 72MHZ晶振频率 还有很多中断处理
    我想检测高精度脉宽  然后转换成频率
    这样行不行呢

    有想法,很佩服你,可以自学的那么好!
    再次证明,学历什么的不重要,人努力最重要
  • 下载积分:+1(liwenbin) 真诚感谢!
  • 一日晚自习,化学老师批评一同学坐姿不好,问他:“你见过哪个名人科学家是像你这样坐的?”我随口说了一句:“霍金……”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顿狠批啊

楼主:
    STM32 最近好火热 好多高性能国产PLC 都是用STM32做的  主要体现在处理速度方面
    一般测量设备 不就是要求处理速度吗
    我买了国产一个控制器 12000多步程序 扫描周期才0.4MS  官网说他们的布尔指令 0.01us  听起来吓人 比三菱FX3U 快了6.5倍
    还支持C代码 C++  我自己也懂一点C语言  非常好用
    所以才想自己开发这个STM32
    我估计我3年应该是可以入门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看法

网友K:
    使用三菱的PLC都行啊 用高速计数 或SPD或其他指令都行啊

楼主:
怎么行呢 你看到我要的更新周期吗 1S /1000次
SPD 怎么可以做到呢

网友L:
老想着1S/1000次是不行的,钻进死胡同了
有多少控制器能达到1MS,就算有也很贵
就算控制器1MS,那外围控制也能达到1MS吗

其实我觉得0.1S就够了
用高数计数采集0.1S的脉冲乘以10
或采集连续的10个0.1S脉冲
如果数据不稳定,还要做平均、先进先出等操作,那1S/1000次就没有意义了

自己做单片机不可取,不是那个专业浪费时间,我之前就自己用51做了一个,功能就是你现在所要(原理是采集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换算成频率),采集后我是用通讯给PLC(可以试着DA输出),但是板子不稳定,有时会发生错或死机

如果用PLC采集,就用上面的算法
如果想做板子,就跟仪表厂家订制,绝对比你自己做好,他们有成熟的功能板子,只是程序按你的要求作修改就行了,很快的

如果可以最好改变一下控制的方法,任何高精度的控制很少是能够在动态下达到的,要在1MS就更难了
拧紧时,能够分成两步以上最好,中间有个1S时间测量后经过计算再次执行到位这样比较容易做到,也比较稳定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想着1S/1000次是不行的,钻进死胡同了
有多少控制器能达到1MS,就算有也很贵
就算控制器1MS,那外围控制也能达到1MS吗

其实我觉得0.1S就够了

我觉得楼上的前辈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现在自己做了个脉宽测试的 做到5MS每次  检测的速度快了很多 精度也提升很多
每次拧紧动态精度也明显高很多
拧紧转速也提高很多了
但是 我考虑很多了  比如伺服响应滞后多少时间 PLC扫描周期滞后多少时间
传感器响应是不用考虑的 (100US一次  很快了)
如果整体做到1MS以内 亚同步状态 应该在响应方面要好很多
拧紧速度也会提升  精度也会稳定 (也不希望他提升精度很高 稳定就好)

网友M: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你做出来的扭力装置,最终是一个玩具而己。而且研发成本会超过采购成本,你知道一个合格的动态扭力传感器多少钱一个吗,你知道扭紧动态算法有多难搞吗?你知道用通用伺服做扭紧只是一个玩具吗,如果我是你老板,决对不会让你为你个人技术提升而实验这个的!你想一想,扭力达到了,传感响应到控制器,控制器再传给伺服控制器,再传给伺服电机,再反馈给编码器和电流互感器,呵呵,时间过去多少了,螺丝早就拧坏了。你做方案的时候,一切都是建立在最好的情况下的,等你试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了!
有过实败的项目教训之谈,不要见怪!
  • 下载积分:+1(liwenbin) 真诚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M:
    后来项目失败以后,我就买了一台扭紧机,才五万块钱,我做项目光是采购元器件就花了七万!

网友N:
    重顶之下,必有智者!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你做出来的扭力装置,最终是一个玩具而己。而且研发成本会超过采购成本,你知道一个合格的动态扭力传感器多少钱一个吗,你知道扭紧动态算法有多难搞吗?你知道用通用伺服做扭紧只是一个玩具吗,如果我是你老板,决对不会让你为你个人技术提升而实验这个的!你想一想,扭力达到了,传感响应到控制器,控制器再传给伺服控制器,再传给伺服电机,再反馈给编码器和电流互感器,呵呵,时间过去多少了,螺丝早就拧坏了。你做方案的时候,一切都是建立在最好的情况下的,等你试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了!
    有过实败的项目教训之谈,不要见怪!

    总算是碰到做个这行业的专业人士了
    你说的道理我是明白的
    1、我没有那么好的水平去开发伺服 或者去把伺服与测量集合在一起控制
    2、我做的要求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档 (国外的一套拧紧机系统有10-20几万)
    3、我的速度要求只在200转 属于低速
    4、我对扭矩要求0.5-200NM之间精度不会很高
    5、国外的传感器大多数价格2万以上 (HBM的更贵)我也没有打算使用国外顶级传感器
    6、我开发这个拧紧系统绝对不是给公司开发 包括我做的一切公司是不可能去支持的 因为行业不吻合
    7、我为什么要开发这个东西 是因为国外垄断这个行业 他们是领先水平 可以漫天要价
    8、我还专门研究了 回归分析 滞后 线性分析 动态线性分析 等等 这个测量是很复杂  控制那就更复杂 还有抗干扰也很头痛
    9、你给的建议 我对我非常有用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O:
    你真有激情!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方案,汽车行业锁螺丝的的。不知是否相似哈哈!用专业的DDK拧紧机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加个通信模块。省事省心,项目还能叫上价钱!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楼主:
    问题DDK的不是要好几万一根轴吗

网友P:
    我们最近和德国海拉电子公司合作开发一套扭矩检查系统,用汽车装配的压力测试设备。效果非常好。采用高速模拟采集卡,意大利伺服,Profibus-DP通讯。我们有一整套的成熟的演示系统,如果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我可以提供样例。

网友Q:
    引用楼主liwenbin于2013-09-12 18:14发表的 有没有使用过扭矩传感器的案例 高精度控制 :
    最近遇到一些麻烦 自己买扭矩传感器做扭紧控制
    检测1-150NM
    用伺服做驱动
    扭矩传感器输出信号是5-15KHZ   15KHZ对应的是额定扭矩 10KHZ是零点 5KHZ是负的额定扭矩
    怎么来高速处理频率转换成扭矩呢

           请问你做这套控制的目的是什么,,是用来检测扭力输出,并用采集软件,做记录吗,还是要根据采集出来的反馈值用来做控制。是用来拧紧螺丝吗。希望你把问题描述准确一点,我们才有办法帮你想主意。。。如果是高精度的拧紧螺丝,比如汽车发动机上面的螺丝,飞机上面的螺丝。汽车制动系统的螺丝,这类关键零部件的拧紧系统。建议买博士的专用拧紧枪,人家的拧紧系统控制器。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零件的拧紧,对精度和安全性要求不高,我建议可以采用高精度的伺服,加高精度的伺服减速机配合。。用速度控制模式,然后限制最高扭力,当你拧紧到一个扭力值时候,伺服立即停止工作。PLC用中断来采集扭力信号。。硬件方面你可以选择-20ma ---+20ma输出的扭力传感器,这种精度较高,不要选用电压型输出,容易干扰,选择频率输出的,得要注意AD模块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信号,否则可以加一个频率转电流的模块,只考虑阻抗匹配和信号匹配就可以了。
          重庆国英科技有限公司热诚为你解答,重庆国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公司,拥有一支集研发、制造、销售和管理人员为一体的精干队伍。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经验,“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研制出合乎客户需求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敬业的国英人,始终以“严要求、优品质、高服务”为宗旨,以“国际化、标准化、专业化”为目标,热情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

             重庆国英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设备的开发研究。公司拥有一批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勇于奉献、长期致力于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先进、实用、可靠的产品及创新的服务。
      本公司长期招聘兼职业务员,高额提成,做完一单就结算一单,欢迎各个公司技术人员为我们介绍业务。会有丰厚的回报,联系QQ104413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