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卡应用的有些问题 请教

楼主(2013-09-12):
看到很多台达A2-F伺服控制是用PCI卡控制的 可以控制20多个伺服
螺旋插补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3轴插补 4轴插补
PCI卡工作原理是怎么的呢
需要什么语言控制
C
C++
VC++
VB
JAVA
C#
还是 更多的语言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请教各位师傅 老师 前辈
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PCI卡上有自带的函数库,只要会一种编程语言,调用就可以了
具体插补功能,可以自己开发,或者有些功能强大的PCI卡就自带函数了
没有接触到PCI卡,只是以前看着和自己的一个理解做出的回答,有什么错误还望其他大侠指教

QQ:84818626

楼主:
多谢
听你这么一说 受益匪浅

网友B: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