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12):
大家好 程序 传送指令MOV
比如我要让Y0-Y7全部为1 就用程序{MOV K255 K2Y0}
但是如果我只要让Y0与Y3与Y6为1呢 此时K值是多少
这个值的算法是怎么样的呢
是让二进制11110000转为十进制就是这个值了吗?
求解释 谢谢

liuliangdt

网友A:
二进制数转十进制
k73

网友B:
将Y6,Y3,Y0置为一,就是需要传送1001001这个二进制数到K2Y0中,然后将1001001转换成十进制就是K73。MOV 也可以传送16进制,而且二进制数转16进制数更方便,如上转换成16进制数就是H49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数转十进制
k73
一楼正解,二进制是01001001,转换成十进制就是k73,其实你应该知道的。

网友D:
你如果用传送指令来通断触电器强烈建议你用16进制,一目了然简单快捷。比如你要16个都开就只要MOV HFF K2Y0,又比如你说的Y0 Y3 Y6 就只要MOV H49 K2Y0 就OK了
QQ 20471661

网友E:
用这种输出方法好像不太好,对于日后分析程序不太好。

QQ:84818626

网友F:
我习贯用2#转10#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试过这个方法,但是最后结果不对啊

网友G:
我给你分析吧,从Y0.Y1.Y2.Y3.Y4.Y5.Y6.Y7分别对应2进制0.0.0.0.0.0.0.0,注意:写的时候要从高位往低位写,就是从Y7到Y0,哪个置1就写1,然后用电脑上自带的计算器转换就可以了,2进制和16进制随便转,一目了然!加分吧朋友。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

楼主:
八楼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