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复位松下A5伺服指令脉冲计数器?

楼主(2013-09-12):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有计数清零IO口

楼主:
今天问松下工程师,回复是除了重新上电不能复位。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是复位位置偏差计数器吧,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B:
有一个计数器清零的端子,将它与COM断导通10ms即可。位置控制当中经常用到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5(358273433)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