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2CPUN

楼主(2013-09-12):
运算控制程序:SET M3202=B2*!M3203请教一下这段程序如何理解

网友A:
当B2为ON且M3203为OFF时,置位M3202。
下载积分:+2(826525594) 热心助人!

楼主:
太感谢你i了,谢谢,

楼主:
运动SFC程序启动指令“SP . SFCS "具体用法是怎么用的,怎么在Q系列的编程手册找不到这条指令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具体要看运动控制器手册:《SFC》、《实模式》、《虚模式》、《用户手册》,三菱官网有下载。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
,第一次要注册,免费的。

楼主:
我下载有Q712的使用手册,它上面只是简单举例:SP.SFCS H3E3 K15 M0 D0,H3E3指的是目标CPU,K15指的是运动SFC程序NO.15。这H3E3代表的是CPU,它是如何定义的呢;K15代表运动程序的第15步,在MT Develper2软件里有个“运动控制SFC程序”的子菜单,里面是按顺序排列的SFC程序,是不是说运动SFC程序NO.15是指“运动控制SFC程序”的子菜单里的第15个SFC程序呢?